[笔记本电脑]
ACER V5-471

楼主(2017-09-15):
放了4年的机器不用,现在不开机 待机0.04 按开关无反应,无3  5V 3V 电压拉低为0.3左右

网友:
加热板子  考考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烤下板子

网友:
烤下板有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放放电,板子拆出来放它一两天,估计就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