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78A

楼主(2017-09-15):
现在是CPU无供电,EN3.3V正常FB    0v。不知道该查那个脚求高手指点,本人新手一枚

网友A:
还查供电和TONSET,测上下管的阻值

网友B:
华硕机器上用的   不出电压不一定是8878a  上次修道一套是南桥供电芯片缺电压导致不出cpu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查供电和TONSET,测上下管的阻值

TONSET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机器上用的   不出电压不一定是8878a  上次修道一套是南桥供电芯片缺电压导致不出cpu电压

这个不是华硕是华擎,而且现在南桥供电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NSET是起什么作用的??????

TON是频率设定脚   不正常 也会引起不出CPU供电

网友E:
这个问题 有时候是用点难查,我遇到TON 电压不正常的,但怎么改电阻 都是电压不正常为11V  也不出CPU电压,但正常的话 出现一旦出了CPU电压 TON 却可以由11v自动变成2V几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N是频率设定脚   不正常 也会引起不出CPU供电

那这个应该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有时候是用点难查,我遇到TON 电压不正常的,但怎么改电阻 都是电压不正常为11V  也不出CPU电压, ...

高手加个QQ详细聊一下,你QQ是多少

网友F:
只查了开启,有没有供电呢。vcc vdd 等供电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查了开启,有没有供电呢。vcc vdd 等供电脚位

VCC  5v  VDD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