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9-15):
求助的这款EC是K B9018QF 论坛看了下结果蒙蔽了 有的说带程序 有说不带的 我现在没图纸  没法测量 只能测得待机正常 开关有3.3 且 有高低高变化 不知道 是EC 坏了还是 有程序的不敢狂乱换  或者是莪有图纸 麻烦帮帮小弟 有主要 测试脚位也可以  顺便问下一 如果EC刷程序 希尔特 500P可以用吗

网友:
应该还有个bios吧  你把bios刷下就可以  ec程序很少坏的

网友:
忘了说了 BIOS刷过了 有新进展 再测电压的时候EC 10脚和 9脚短接能上电 还没显示 我在试试

网友:
不亮或者谁有这个EC的PDF
图纸截图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EC的PDF也找不到吗?

网友:
没搞定放弃了EC太贵了也不想试了

网友:
开关上有3.3V吗,先刷一个BIOS试试,经常坏

网友:
差不多的问题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