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 金麦3s

楼主(2017-09-15):
哪位大神有这个机器的bios 金麦3s 这个机器我也是第一次见 4代cpu 独显 电流0.4 内存上不上电流都有一样 怀疑bios问题 某宝查了也没有这个bios
cpu

网友:
给你个建议,这本本是仁宝代工,搜索板号LA_A291P。对应好配置,下个兼容BIOS应该是可以,刷了LOGO不一样,你可以尝试下。只要能正常使用,那就好办了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t=yes&kw=A291P

网友:
0.4的电流 供电都出全了? 复位有了?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Bios以按版号查对z应配置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