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3v 被拉低到1v 烧机没电流

楼主(2017-09-15):
线性3v 被拉低到1v  烧机没电流
故障是 待机电流0.18   判断待机短路
查待机芯片   供电     开启    线性5v    系统35v都正常     就是线性3v有1v(芯片很烫)
应该是被后级拉低了   飞线烧机 没电流   这是为什么
测usb阻值一个70多  一个150   南桥坏了
但是这个烧机没电流是什么鬼
为什么烧机没电流
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
大神们给解释一下
大神们给解释一下
大神们给解释一下

版号是  戴尔 09259-1m

网友A:
你知道南桥坏了,就先把桥拆了再量阻值

网友A:
3V 拉低到1V 一般情况肯定是烧不出来的。你要看3V去了哪些地方,一个一个查

网友:
对一个一个拆,看是后级哪个拉低了。这种板最还是用拆的好
烧鸡容易出现烧坏好的PW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南桥坏了,就先把桥拆了再量阻值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烧机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拉低到1V 一般情况肯定是烧不出来的。你要看3V去了哪些地方,一个一个查

为什么烧不出来     什么原理啊     以前也烧过线性3v短路   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B:
桥的 扇热面积 很大,,, 如果不是完全击穿 ,你那点小电流 很难烧得 滚烫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 扇热面积 很大,,, 如果不是完全击穿 ,你那点小电流 很难烧得 滚烫得

不是热不热的问题     我飞线烧线性3v的电容    压根就没有电流
3v烧都没电流
都是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 扇热面积 很大,,, 如果不是完全击穿 ,你那点小电流 很难烧得 滚烫得

是没有电流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烧机没电流

网友C:
不可能烧机没电流啊   地线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烧机没电流啊   地线接了没

大哥你这样说的我好尴尬啊
我有这么小白吗
是真的没电流
我们俩个人轮流修的
都是这样

网友D:
看一下EC跟桥有没有发汤。。。。。。。。。。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EC跟桥有没有发汤。。。。。。。。。。

驴唇不对马嘴
你这样灌水好吗

网友E:
烧机不是没电流,而是电流小,一般芯片的LDO只有几十个ma,多点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不是没电流,而是电流小,一般芯片的LDO只有几十个ma,多点电压就被拉低了

    什么意思
   我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是真的没电流0.000  烧机就是这样 0.000

网友D:
抱歉哦没有看原图。打开图纸看了下,3V线性只去了两个地方。  返回待机芯片的14脚 ,还有一个去了,+3.3V_RTC_LDO  查一下RTC电路吧。只有两种可能了。芯片本身有问题 。二就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哦没有看原图。打开图纸看了下,3V线性只去了两个地方。  返回待机芯片的14脚 ,还有一个去了,+3.3V_R ...

嗯  谢谢了   这机器桥挂了   不修了
我就 是想知道为什么烧机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