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15):
同行机器  说开不了机 放这走了  接机器上电  电流到0.6几掉电   掉电重启    这机器BIOS坏的多 心想 捡到钱了   梦想还没醒机器掉电后亮了    难道捡到死鱼了   关机再开  还是可以开机   索性多开几次 发现有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掉电  不上内存电流0.4几  不掉   要等一会才掉  是机器没检测到内存掉的 正常     老实拆机先刷BIOS 板号 NM-A271  一样   换内存 一样   机器过内存跑马掉电 当时大概思路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全集成CPU  有点怀疑CPU问题 这个CPU坏 也算通病之一了 遇到几台了  为什么怀疑是CPU  因为机器都跑马  也可以过内存  还可以亮机 不上内存 不掉电 说明前面没什么问题  电压应该都正常  所以没考虑电压问题  方向一直是错了      冷静下来后   如果是CPU问题 拿就要放生了   先用示波器打了所有电压  都正常  没什么杂波不正常    这时总感觉不对劲  好像没打到内存电压    这个是低电压内存1.35V  的   我好像没看到   迅速回到内存电压 万用表一打  瞬间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偶尔可以开机了 请看图 下面开始分析为什么电压会低 看图 这个输出电压是受8脚REFIN控制的   拿掉内存测量8脚电压果真是1.1V   这个1.1V是6脚内部产生一个1.8V的VREF电压经过2个电阻分压产生REFIN  下面测量2个电阻PR379  PR374阻值 发现PR379阻值变小  测量才40K欧    果断换一个100K的  看图 到此机器修复

 会员2231142元2022-10-25 15:30
 会员6555512元2022-10-4 17:58

网友A:
这种故障,很容易误杀,楼主细心,发现问题,分析很到位,就是有一个疑问电容阻值怎么会变小呢,这不违反了电阻的特性,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很容易误杀,楼主细心,发现问题,分析很到位,就是有一个疑问电容阻值怎么会变小呢,这不违反了 ...

这个我也不知道呢  确实 正常都是阻值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呢  确实 正常都是阻值变大

电阻阻值是在线量的,还是拆下来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是在线量的,还是拆下来量的

在线测量  是30几     拆下是4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量  是30几     拆下是40K左右

太奇怪了,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错      冷静下来直接秒           走弯路就很麻烦的了

网友C:
测量应该以拆下来。量的最准 。在线的受电路影响有差别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手,以后维修这方面的机器可以借鉴

网友:
不错,够细心,膜拜

网友:
会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还真厉害,服你聊,下次碰到后我也像你这样搞

网友:
电阻 变小 ,确实 少见啊

网友:
牛B了大哥分析的到位没有毛病66666

网友:
为仔细认真还愿意和别人分享的加分

网友:
这个电阻变化的有点意思 我原来遇见的都是变大谢谢分享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CPU也是个通病  电流和这个差不多   我上次修到一个也是上电0.6掉电  反复这样掉  不过是待机问题

网友:
怪不得这机器没有FB脚,原来是靠REFIN脚的啊,谢谢楼主,加分了

网友(2018-01-03):
这种问题   不好修     楼主老司机 啊     分析清晰

网友:
66666啊,老司机。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都能修好不错啊,搞不好是通病啊

网友:
只前有修到一台只能用原机内存,换内存不亮,到现在都搞不明白是啥问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笔记清晰的 修版就是这样思路清晰才能很好的维修

网友:
大电容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很容易误杀,楼主细心,发现问题,分析很到位,就是有一个疑问电容阻值怎么会变小呢,这不违反了 ...

一般进水 坏掉 应该是 变大 或者 无穷大!  变小这个 不符合常理 还是他本身的问题

网友:
细心啊 ,没有被误导,我就容易被误导

网友:
看楼主的提示,让我更加理解了远程所讲的理论。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偏低,导致内存工作不正常,不过内存,修得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楼主又细心,加油,哈哈哈

网友:
不错的经验,要是我等小小白,可能束手无策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细心,经验老练,大神6666666666666

网友:
修机子就是要心细,楼主的思路也不错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老司机,修的怪溜····························

网友:
楼主细心,发现问题,分析很到位,就是有一个疑问电容阻值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
这个有点牛了,运气不错,这也太牛了

网友:
你是怎么找到的,牛人,一般都出不到这个地方取得

网友:
我碰见的都是刷bios好的,看到你这个贴,也算学到了一些思路,多谢

网友:
阻值变小倒是不常遇到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下次维修到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思路!

网友:
维修的不错,技术好,学习了,电阻变大了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掉电,谢谢分享经验,遇到掉电可以借鉴下!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 楼主高手不过电阻阻值变小很少遇到

网友:
真细心,这故障很容易搞错对象

网友:
单u的遇到这种故障真的很有可能误判

网友:
我现在有台本是开机进系统一会儿掉电 但是可以再开机 还有就是多开机几次后正常用一天都没事,温度都正常

网友:
学习了,楼主厉害了,,。。。。供电问题还得仔细分析了

网友:
电阻变小很少见到,都是变大的

网友:
不错,很有耐心啊!技术又好,判断精准

网友:
学习 学习了 修到过几台这个机器 还是以BIOS 和CPU 挂的多 看来以后得留心了

网友:
大婶们,51716工作顺序是什么?

网友:
资料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看楼主修机器 这么厉害     还是得多看看芯片定义  冷静思考 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了   減少彎路維修
感謝樓主

网友:
不错   这种维修走错一步就不好修了

网友:
100k的电阻,是腐蚀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很容易误杀,楼主细心,发现问题,分析很到位,就是有一个疑问电容阻值怎么会变小呢,这不违反了 ...

应该是电阻进灰有点小短路吧,你说是不是呢?

网友:
有电压,但电压不正确,这是是有多年经验才行的

网友:
这都是经验主义惹的祸呀  早打内存电压就省事了

网友:
看了这贴子我还得加强芯片引脚定义这块

网友:
不错  不错 很好的师傅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个也是电压不对是换上下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应该以拆下来。量的最准 。在线的受电路影响有差别

这个说的对  在线量的基本不准  只能起辅助作用   一般很怀疑了 就下下来量

网友:
老哥,这种问题你以为搞好了,

网友:
小白学习中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故障点找的很准,值得学习。有的时候很难的故障,沉下心来,可能就修好了

网友:
一般在线测电阻阻值不怎么准......

网友:
是反馈电路的问题,两个电阻分压,其中一个电阻有问题,电压不对芯片就会保护。

网友:
这种机器楼主修好了真是了不起   一般都会怀疑cpu了

网友:
这个真可以了 学习 高手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经验维修,然后再条件维修,精修

网友:
这种机器都很难说,不仔细的都修不好,需要耐心和细心

网友:
会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这还没有有遇到,看见学习下...............................

网友(2018-02-04):
这些电阻怎么认啊,有什么能学的地方吗,想看懂电路图

网友:
高手,佩服啊!要是我可能修不出来。

网友:
很厉害,很准,细心,电阻问题都发现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一看就是老si 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