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 开机 屏显示一下马上没反应的维修

楼主(2017-09-15):
接同行一台M1005 说的是自己换激光器坏来 开机 屏显示一下马上没反应 ,拆机量电源板 5V 24V 通一下电马上就降来没的了,
测量电源板 +300V 正常  能通一下电说明 STR-Z2062 电源模块基本上没的问题,估计是 后级后级反馈电路引起的保护。,于是跟到光耦路线路,其中第一路就到了LM324运放,先换一个运放试试。结果一换就OK,如图

网友:
补充一下 旁边 哪个小点的也是LM324 不知道为什么同一板子上用两种封装,如果找不到用主板上的AS324M-E1也行

网友A:
说的太笼统,再说详细点。要有具体的脚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再说详细点。要有具体的脚位就好了。

修过显示器都知道 电源板 +300V 是指整流后 大电容两边的电压  ,只能说你基础知识不扎实。

网友:
你太牛了,你是怎么想到的,技术一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显示器都知道 电源板 +300V 是指整流后 大电容两边的电压  ,只能说你基础知识不扎实。

这个与不是甚础知识的问题,我是说,你是如何检测 那个324与这个电源之间的联系,要写出来共享,不是去批评别人的。学习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