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15):
主板无CPU供电,换了协控和主控芯片都不出CPU供电,求维修思路。EN开关3.3v

网友A:
检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CPU供电芯片

哎,没话说了,换了都不行,,,,悲催

网友:
换了都没用的话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断路啊

网友:
内存供电      出来了吗      还有   CPU供电     19v没出来吗

网友:
19v供电出来    就看看   内存供电    有没有

网友C:
哪个供电没出来 整哪里  慢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供电没出来 整哪里  慢慢

都说了是CPU供电没出来,你是来加金币的吧

网友:
CPU控制芯片的开启有了  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VID 信号 有吗?现在要些板VID 跟BIOS要关系的 可以刷过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没话说了,换了都不行,,,,悲催

CPU条件如果满足的话,就直接干南桥吧,换了肯定好,

网友:
查芯片的供电条件啊!什么都不写清楚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