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301-1求助

楼主(2017-09-15):
如题,机器为进水,不触发,激活电池后可以开机正常用 但是不能充电,用的芯片和我们修笔记本的不一样,求图纸,求支招,我已结充电头,充电器发烫

网友:
小米的没修过 但是看楼主的描述 有点像是隔离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对了楼主想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麻烦楼主吧隔离的电路 各个点的电阻值 电压 等等的测量参数给大家说下看看能从数据中分析出故障点吗

网友:
其实感觉这种像是大短路应该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发过来吧,直接搞定,下面有QQ

网友:
看销量记录

网友:
小米笔记本目前还没有原理图

网友:
感谢大家 小米笔记本电脑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