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档55代码

楼主(2017-09-15):
华硕b85主板开机档55代码     不上内存档5E代码     这板子有图纸或点位吗?

网友:
Asus B85-PLUS 1.00   点位

Asus B85-PLUS 1.00.zip

网友:
档内存   先换内存   不行就查 内存的工作条件  SMBUS  SPD 等等   然后再刷BIOS

网友:
查 内存的工作条件,主要是3个 3.3V 然后刷BIOS 不行得慢慢查了 有图纸就好查些

网友:
注意下内存的SMBUS总线,另外考虑下刷个BIOS。

网友:
先查内存条件,,,,,,,,,,,,,,,,,,,,,,,

网友:
老机器都是南桥问题   B85 不清楚是不是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吗 ?
看看SPD电压有没有  是否断线

网友:
直接刷BI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