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DANL8MB18C0 掉电维修,并放上主板照

楼主(2017-09-15):
PLTRST不出,,除显卡供电外的电感电都有了,各转换电压正常。电流上到0.2-0.3左右就掉电重启掉电,有人说这问题是BIOS坏,刷后无果,加南桥好了,此板有图纸没点位,,元器件号都没有,好多信号不好查,

网友:
修板子只能按上电时序慢慢查

网友:
这个掉电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主班做工海可以啊  看着像苹果 嘿嘿的

网友:
没有独显供电  加焊南桥也能好   我有点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