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P PS/2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7-09-15):
GA-B75M-D2P   PS/2键盘用不了,本来不想发这贴的,本想PS/2用不了,可以用USB键盘不就完了。何必搞这么麻烦

折下主板,不想了直接拆了PS/2旁边的排容,开机,本已为OK了,接上键盘,晕了,键盘上三个灯都亮了,但就是用不了,还是从头一步一步来吧,用一根没用的PS/2线(从坏的键盘鼠标上剪下的),接上从外面先测一下主板PS/2接口与接头接触是否完好,结果发现有一板数据线不通,更换主板PS/2接口,重新上电测试,没想到还是不行,测主板背面两个键盘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700欧左右,说明与IO线路没断线呀,上电测试键盘数据线电压为0V,正常应该是3-5V,取下键盘再测键盘数据线电压为,3.3V,难道键盘短路,换了个键盘,依旧,
              抽根烟先,
路线路,发现数据线电压来自,5V经过排阻822再到220排阻接到排容再到PS/2接口上,在板上测量822排阻发现只有2.4K欧,220排阻测得18-21欧正常,更换822排阻,

上电开机

接上键盘OK

本想不修的,没想这么麻烦,键盘接头,排阻,都有问题,知道坏这么多,就不修了。直接叫他换个USB 键盘得了,因为修好没钱收的,原因是这样,他刚在我这买了个双飞燕的PS/2键盘,接上用不了,拿回来退还我,我不想退给他,我当面在我的电脑上测试了键盘给他看,好的,我说,是你电脑主板的问题,拿过来我看一下,

结果拿来,果真是主板问题,还修得这么麻烦,这人是怎么用的电脑呀。

网友:
有时候客户是不讲理的,你不给他修好PS2人家就说你的键盘有问题。但大多数还是说得通,当提升自身技能了吧

网友:
技嘉的822也会坏啊  从没碰到过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那个镜子是用来工作的吗?呵呵

网友:
当提升自己技能吧,毕竟客户不懂,以为键盘不行就是键盘的事情。我一般买键鼠耳机音箱之类的配件,都是要试给客户看,免得来回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那个镜子是用来工作的吗?呵呵

镜子呀,有时工作累了,拿来刮刮嘴毛   ,XX毛,有毛的都刮。哈哈哈哈…………。说笑的,别当真

镜子前几年,修CRT电视机用的,把电视屏幕反射回来,现在基本有不到了

网友:
修过电视机的,桌子上必须有一面镜子的

网友:
这年头就维修生意不好做,奇奇怪怪的客户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