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不过

楼主(2017-09-15):
一主板插上测试卡跑  b0  ,不工作,插上假负载打阻值都正常,上电测,除了时钟电压0.1左右,都正常,时钟芯片重新加焊过,还是不管用,是否需要更换时钟芯片,请大神帮忙,主板图片太大,晚上处理了再上传

网友:
主板型号是  PCA-6010 REV A1 19A2601001

网友A:
是不是CPU坏了。你试了吗?之前遇到过。

网友:
图片太大  用QQ截图截一下再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
截图截一下再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查的0.1V时钟电压,是什么地方的时钟?

网友C:
映泰G31   41不过内存 或者不插内存就是显示B0  其他的主板几乎每月 见过跑这个马   你的主板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查的0.1V时钟电压,是什么地方的时钟?

组织卡上面的六个时钟测试点,全部都是,但是不加电打对地阻值,组织是4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坏了。你试了吗?之前遇到过。

换过了,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跑吗,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映泰G31   41不过内存 或者不插内存就是显示B0  其他的主板几乎每月 见过跑这个马   你的主板应该是不过内 ...

内存已经换过了,不管用,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组织卡上面的六个时钟测试点,全部都是,但是不加电打对地阻值,组织是496

内存时钟是北桥给的,上不上电都跑B0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时钟是北桥给的,上不上电都跑B0吗?

上不上内存都是跑b0,大神的意思是北桥挂了 ?

网友E:
内存打值卡 将内存数据地址打值 加焊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不上内存都是跑b0,大神的意思是北桥挂了 ?

都是跑B0,说明还没到自检内存这块,你查查SMBUS总线,最好用示波器打打波形,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是跑B0,说明还没到自检内存这块,你查查SMBUS总线,最好用示波器打打波形,看看是否正常。

阻值卡插上,上电,系统总线是有3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打值卡 将内存数据地址打值 加焊北桥

数据阻值都测过了,没有明显偏差,北桥也加焊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卡插上,上电,系统总线是有3V电压的

有电压不代表总线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