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IOSTAR G41D3+ REV:6.2不开机 触发不跑码

楼主(2017-09-15):
板号:映泰BIOSTAR G41D3+ REV:6.2故障:接手后测试可以触发不跑码,换CPU无果。按开机流程测试无CPU供电。

图纸CPU供电芯片UP6219 QFP48  测试18脚 VCC5有5V,不过3脚PWM_EN 只有0.5V 不正常。它的来源如下图:

是信号控制Q26 Q27 Q29 Q28导通闭合来控制开启信号。维修就要讲究效率。直接拆除Q28。上电测试跑码开机!如下图 附亮机BIOS和图纸。

映泰G41D3 VER

网友:
测试R170上端有12V 下边为0.5V 。 对地值200多。

网友A:
简单粗暴。梁总回山东了吗?还是在深圳,不是学完手机了吗?怎么又开始修台板啦。

网友B:
意思就是EN被Q28拉低了

网友C:
Q28不良了,EN条件不满足引起的无CPU供电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梁总回山东了吗?还是在深圳,不是学完手机了吗?怎么又开始修台板啦。

额(⊙o⊙)…这个论坛名字不认识你哦  你是?   是啊 手机 电脑 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EN被Q28拉低了

是的 此管导通了。前面有问题 不过没丝印 只跑了Q28附近的元件 就拆了 试机正常。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28不良了,EN条件不满足引起的无CPU供电还是挺好修的。

像大神们多学习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E:
这个主板遇到好几片 有复位不跑马的  可能是通病  没有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大神们多学习 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不是啥大神,我只是个灌水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遇到好几片 有复位不跑马的  可能是通病  没有修出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慢慢查呗 有图纸好弄,没图纸一样懵逼。。。

网友:
总线开启信号给拉低了。这个是INTEL常见的通病。

网友F:
祝迅维越办越好!祝迅维越办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祝迅维越办越好!祝迅维越办越好!

你真会水分  佩服你真会水分  佩服你真会水分  佩服

网友:
缺供电还好修的别碰着疑难杂症就好

网友:
CPU供电开启EN有问题,我一般也是拆管子不装的。

网友:
拆管子不装,简直了。。。。学习了。。。我还以为要查完这些信号呢。。。

网友:
简单粗爆有成效!再来一炮!!!!!!!!!!!!!

网友G:
场管不良,导致PWM_EN被拉低,cpu供电不产生,直拆Q28 不知有无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场管不良,导致PWM_EN被拉低,cpu供电不产生,直拆Q28 不知有无后患

使用至今没返修呢,,,使用至今没返修呢,,,

网友:
通病昨天修了2片。。。。。。。。

网友H(2017-12-15):
我也有快有,块这个主板出了点问题
小名四个圈
啥问题 一样的话可以尝试啥问题 一样的话可以尝试啥问题 一样的话可以尝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快有,块这个主板出了点问题
啥问题 一样的话可以尝试啥问题 一样的话可以尝试啥问题 一样的话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