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进水维修,无平台复位到无SMB总线动作

楼主(2017-09-15):
时间:2017-09-15
机器 : 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   REV:F

老板拿来一块笔记本裸板说不跑马,叫刷个BIOS。同事偷偷告诉我是老板小舅子的。我一想肯定不是什么好机器。因为他拿来的机器从不说明是什么原因,自己搞过什么。
          通电电流0.008-0.8-1.1,看起来有可能BIOS,既然说刷BIOS,就先刷吧,,找出曾经亲测亮机的BIOS,刷上之后通电:电流0.009-0.45-0.56.      啥?????为啥,这可是刷好了多少台这机器的BIOS,怎么到这机就电流小了啊?会不会是要原BIOS芯片?马上又换了个一样编号的BIOS芯片。刷后无果。   找开百度网盘,找出曾经保存在网盘上的各种此机的BIOS,一路狂刷,都是0.5左右的电流。都刷不回之前的电流。心想看来还是BIOS问题。网上下载又刷了两个,情况还是一如既往(之前刷过一台这机器的BIOS,怎么刷也刷不好,拿块料板BIOS换过去就修好了,所以多刷了好多BIOS怕这机和之前那机一样)。
        既然刷了这么多,先从别的方面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先。仔细看了下主板,发现南桥背面有元件脚发黑看这主板,,好干净啊。要是不看到这IC的脚,都想不到会有可能是进水。
        拿出万用表,测试无线网卡的卡槽22脚

发现无线网卡复位没出,这复位
是平台复位由U22转出去、

  再查南桥平台复位没出。
  PLTRST没发出,多数是各大PG和OK信号中有问题了。。打开图纸,找到SYS_PWROK,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并找到发出这信号的U24.发现1-2
-5脚都有3.3V,4脚却为0V。直接将2-4脚连起来  .通电,查得PLTRST已经有3.3V。发现电流 0.007-0.8-1.0-1.2

怎么还不跑马?还有别的问题,应该到软启动部分了,拿出示波器,查内存槽200 202脚 ,SMB总线。测得202 SCLK信号脚波形有一次读取波型

打开图纸,找到SDATA去的元件Q41

,发现G S两极都没有波形,这 信号是进南桥的,怀疑断线或南桥坏,拿出方大镜,观看这一线路  ,发现这电阻有个脚断线,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补好后通电,USB已经可用。

找来东西,装机

弄得不好看   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功利厉害厉害赞一个,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没复位的机器很少修到,不是我强项

网友:
图纸上传不出来    等会补发一下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应该是先查复位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应该是先查复位再刷Bios。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拍的图片有点多   上传的时候没有传上 现在 不好全发上来  所以大神们可以看字哈    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看了都知道LZ技术不是一般啊,牛B

网友:
楼主好厉害厉害赞一个,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用心良苦了 写的这么详细,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难度,一直纠结于BIOS,那就跑偏了,还好,及时调整思路,查复位,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复位查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