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YOGA 2 13 笔记本

楼主(2017-09-15):
     接到一台YOGA  2  13笔记本 开机报错 Aoto Reboot(intelpower cucle) counts -1   就重启  可以进BIOS  进不了PE 硬盘也换过  现在没头绪 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A(2018-02-06):
楼主修好了吗?手里也有一台。。。。。第一次加焊CPU 好了,用了四五个月返修了,这次加焊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手里也有一台。。。。。第一次加焊CPU 好了,用了四五个月返修了,这次加焊么用了

最后确定 CPU坏了  没办法 只有换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