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按开关电流0.35a

楼主(2017-09-15):
dell n4030 按开关电流0.35a ,待机3/5v都用,内存电压1.5正常。其他电感均无电压,3声报警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
内存有电压了  就测桥供电  总线供电   前提是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测测阻值 再测试其他的供电,。。。

网友:
我之前修到一台没有修好,戴尔三声难搞

网友:
没电压就查上电时序 看看哪个信号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