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待机0.15a左右,风扇狂转

楼主(2017-09-15):
联想g400待机0.15a左右,风扇狂转。按开关电流0.37a 。3.3v 5v正常桥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都正常。cpu供电没有,测试
测试cpu供电对地阻值为0,拆掉cpu阻值正常,确定cpu坏,换了一个cpu。阻值正常就是供电还没有

网友:
带U测阻值为0有很多都正常吧,为何楼主就断定是CPU坏呢

网友:
这待机不对吧,电流0.15这么大的肯定不对。

网友:
待机0.15  明显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你先把待机0.15解决掉,在进行下面的维修

网友:
待机有短路先把短路修好再看看

网友:
待机0.15还是已经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