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显示、触摸机背光灯的维修

楼主(2017-09-15):
Iphone5显示、触摸机背光灯的维修
先看下iphone5显示、触摸及背光的原理图:三路背光灯供电,其中正极供电LCD_BL_CA进水最容易腐蚀,FL24很容易烂掉,背光灯供电有L3、D1、U23及电源IC组成的升压电路提供;如果LCD_BL_CA没有正常的电压,检查L3、D1,如果L3、D1没问题,更换U23,更换U23如果故障依旧那么重装或者更换电源IC,注意这个升压电路必须装显示屏的情况下才会工作;U10显示屏及触摸IC供电,损坏无PP5V7输出,造成有灯光无显示,U10由LCD_PWR_EN控制是否工作,有LCD_PWR_EN后U10工作输出5.7V电压,而LCD_PWR_EN来自显示屏,也就是说显示屏没装的时候就没有LCD_PWR_EN信号,相关的升压电路就不会工作,U10这个小玻璃管很容易坏,可短接C3与C1脚;J5的1、3、5、7、9、11脚是否存在虚焊或者断线的情况,当然L41、L42、L43、L44、L45上的哪个电感损坏或者脱落也会造成无显示,只是这些电感出问题的情况要少的多;
U5输出5.7V的电压供给触摸IC U14,并且供给显示屏的,这个负压偏压或者没有会造成显示屏黑屏并且有竖装的条纹,U15没有输出(在C438测量是否有5.7V)的情况下检查输出是否有短路(测量C85对地阻值,如果有短路就按照查短路的方法查,如果输出没有短路就检查C434是否有电池电压送过来,检查L40、FL33是否开路,D5是否损坏,更换U15;这个U15出问题的是非常多,必须熟练完美的拆装U15;
触摸IC U12、U14虚焊损坏会造成显示花屏或者有竖装的条纹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精彩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收藏    以免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