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修的iphone5不充电,而且耗电快

楼主(2017-09-15):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不充电,而且耗电快
维修检测:拆机,加电试机,加电漏电100毫安,还自动关机,判断U2故障
维修步骤:拆掉U2加电试机不漏电了,更换U2后装机OK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精彩分享~~~~~~~~~

网友A:
楼主,拆掉U2能上电开机,不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掉U2能上电开机,不影响吗?

拆掉U2可以开机 不过白苹果重启   楼主主要想看是否漏电 来确定是不是U2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U2可以开机 不过白苹果重启   楼主主要想看是否漏电 来确定是不是U2问题

明白了,楼主理论知识强大啊,都知道拆掉U2不影响上电。

网友:
u2影响的因素好多,漏电,不充电,定屏,红屏,待机无法唤醒等故障

网友:
U2  是什么芯片还是啥,写的这么简洁。下次图文并茂下

网友C:
楼主可以说下U2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赚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说下U2是什么芯片吗

USB控制芯片,坏了不充电,不开机,提示不支持些配件,漏电,在CPU下面,手工不好的,容易把CPU搞爆胶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经验丰富判断准确即稳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