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手机刷机解锁讨论区

楼主(2017-09-15):
Iphone5S无wifi及wifi信号差的维修
与iphone5大同小异
如果是无wifi的先检查C103_RF是否有供电,如果没有供电可以飞线(C297飞线到C103_RF)
如果有电压,周边也没有小零件脱落就更换wifi模块U12
其它的wifi问题可以参考iphone5的wifi维修
iPhone

网友:
Iphone5S无wifi及wifi信号差的维修
与iphone5大同小异
如果是无wifi的先检查C103_RF是否有供电,如果没有供电可以飞线(C297飞线到C103_RF)
如果有电压,周边也没有小零件脱落就更换wifi模块U12
其它的wifi问题可以参考iphone5的wifi维修

网友:
大师级 的 说明,,,,, 小白有拆机图或具体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