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音频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7-09-15):
Iphone5S音频部分的维修
音频部分由音频IC U21与铃声放大IC U22组成
如果是没有任何声音,首先检查U21的各路供电是否到位,如果有电压不正常是要先解决,如果电压都有就毫无疑问重装或者更换U21
如果是没有听筒的当然要先排除是听筒排线的问题,更换排线如果故障依旧,检查座子是否焊接良好,是否有零件脱落,重装U21或者更换U21
在实际维修中这个U21很容易坏,漏电大电流
如果是没有送话的先排除是尾插排线的问题,排除座子焊接问题,排除座子旁边小零件脱落最后动U21
如果通话有声但是没有免提没有铃声,那么检查U22的供电,如果供电正常就重装或者更换U22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真没遇到过呢 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思路好清晰的楼猪思路好清晰的楼猪思路好清晰的楼猪

网友:
思路清晰,详细明了,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楼主要是上点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