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照相的维修

楼主(2017-09-15):
Iphone5S照相的维修
无论是4、4S、5、5S出现照相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供电问题(座子腐蚀虚焊,通道的电感腐蚀脱落造成的),
L29、L28、FL43进水容易腐蚀造成没有供电,U13这个小玻璃IC也容易损坏造成没有电压输出可短接(U13可以短接A1、B1、B2脚)注意拆这个U13的时候不能单独用风枪吹,旁边有码片,可用风枪调低温度加烙铁烫下来
前置相机也是一样,基带都是因为供电的电感腐蚀脱落、座子虚焊腐蚀造成,这个都可以用放大镜仔细看一遍就知道了,该加焊就加焊、该短接就短接

网友:
都是经验啊,一般都是换摄像头就好了,这种情况还没有,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要是上点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