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指示灯亮无显

楼主(2017-09-1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故障:指示灯亮、但不亮屏、我现在已经修好了、图就不上传了额
首先拆开机器、想到应该看是不是暗屏、后来回头一想、拆都拆了、就用我自制的高压条试试看、

可调电源15V接自制灯条、另一头接灯管、一根根测量、发现两根灯管都是好的、
后来就没怀疑灯管、就量了电源板输出端、发现5V只有0.3V、

后来就顺着5V线路往回查、查着查着就听见变压器有干扰声、后来就怀疑滤波电容坏了、
换了滤波电容、还是不行、量5V输出还是没有、后来变压器干扰声又响起、我就量了下5V输出有变化、从0.3V-3.*V的变化、

我就断电看了下变压器旁边的点容、这个电容是起到变压器输出端充放电的、我就换了个就好了、5V出来了、
变压器也不会出现嗦叫声、后来试机但屏幕还是不亮、我就想了不是灯管问题、

就顺着线路往回查、高压电我万用表量不出来、但肯定不用量、肯定没有、
看了下现在是暗屏、我就量了下高压包输入端、10V/12V/10V都有、我就想八成是高压包坏了、量高压包输入端和输出端阻值无限大、
确定已经损坏、就从旧板上拆了一个下来装上去、试机成功点亮

网友:
楼主  厉害了   学习了  歇息分享

网友A:
高压包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坏的多啊。。。。。。。。。。。

以前都是换板、不知道、第一次修高压部分、因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高压部分可以改一个高压板上去啊  楼主真有耐心   我是没有耐心修显示器的任何板子了

网友:
楼上是专家了,,一般专家只要把握大方法就好了,小事情给小弟们去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