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

楼主(2017-09-15):
机器来的时候点不亮 看电流 以及用示波器测试 发现内存有波形 心想肯定是跑马了!于是加焊显卡 发现亮机  不过半小时关机 求助

网友:
关机之后还可以开机吗,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考虑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换显卡吧  显卡可能性很大  别干其他的

网友:
显卡温度高呀。改水冷……………………。

网友:
查查显卡散热,不行重新植过试下。

网友:
我有一台K43SD的,进系统花屏加焊显卡正常显示,但是显卡有个感叹号,而且进系统里几分钟后手动点重启,然后启动就掉电了,电流有1点几A,反复重启,点关机可以开机,点重启就不行,进系统马上就点重启就很正常,可以启动不掉电,不知是不是显卡坏了,没卡换,显卡已重植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