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联想b540不显示

楼主(2017-09-15):
一体机联想b540,开机不显示,去掉内存不报警,一样找到问题再发出来

网友:
电源和台式机一样,atx供电,看不见电流

网友A:
已修复,是8m的bios坏了,刷了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是8m的bios坏了,刷了开机正常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先刷下BIOS程序试试看,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