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7-09-16):
来自: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
谢谢. 参考的 P67-DS3-B3-R1.0
第一故障:
不上电,修5V短路,USB边上的820UF 6.3V电容短路了。
上电后,G530能点亮,发现不支持22nm CPU。
刷BIOS.官网提示可以支持22nm. 刷了还是没解决.
用22nm CPU,卡C1
亮机后,声卡发烫,换声卡芯片。
进系统后,发现USB认不到,测USBOC电压正常. 把6个6脚小JB都拆了.
至此维修结束,OK.
谢谢提供图纸的朋友.现在没分了,有分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