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机套路

楼主(2017-09-15):
普通笔记本一般拆机方法
工具:一套螺丝刀。一个废旧牙刷,导热硅脂。
看你笔记本后盖是全封闭的还是分块的。全封闭的比较难拆。
分开讨论。
一,全封闭:先在百度搜索你这个笔记本型号的拆机图,一般都有,可以照着操作。
大致流程就是:①下电池,然后拆掉背面所有的螺丝,分类放好。因为你复原时候脑袋会一空二白。(小技巧:拿一张白纸写上位置放好对应螺丝,将拆掉的零件和附带的螺丝放一起)
②拆光驱,拆完之后拆键盘,键盘下面有排线,有双面胶粘着,‘’小心翼翼‘’拆掉后再拆键盘下的螺丝。
③这时候你可以拆后盖了,用指甲掰开后盖的缝隙,慢慢弄开。然后你就能看到藏在后盖下的硬盘 南北桥 风扇 内存条。
④放掉手上的静电,摸摸金属或者带上胶手套,以免这大冬天的静电击穿主板。然后将你看到的南北桥上的连着风扇的导热管拆掉,露出CPU和各种需要散热的芯片,拔掉风扇的线,拆掉风扇用牙刷刷下灰尘。
⑤然后把风扇装回导热管上,用导热硅胶涂一层薄的在CPU上,还有原本需要涂的芯片上,(看导热管原本硅胶位置就知道,建议百度怎么涂硅胶,没涂好会影响散热)然后把导热管螺丝装回去。插好你拔掉的线,尤其是风扇线,有次我忘记插了就开机后一分钟就自动关机。
⑥装好后盖,上好螺丝,上好键盘下的螺丝,上好键盘线,上好键盘。完了……
“这么复杂,我建议你还是花钱请电脑店专家清灰,自己在旁边看着学一次,也可以百度看拆机视频”
二,分块的:拆开对应的块就行了,一般内存条 风扇 硬盘那都有对应的,很简单,拆开对应位置的就行了,人性化到一想着要拆完全封闭的就想哭。
加内存条要注意是同频率同型号同大小的'这样可以双通道。
胆大心细就好,不会不懂就百度,别乱来。
无法优美排版,请凑合看。手都打酸了,全凭回忆写的,见谅~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不错。。。。。。。。。。

网友:
这套路很深、很详细

网友:
我觉得,拆笔记本主要是拆得多了,就要手感了。另外一些关键、特殊的地方要特别引起注意,或做个记号。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拆得多就很自然了,没有什么难的,就是备件的时候拆的配件要整理好,机子多不弄乱,料件回来了接着修

网友:
对于新手刚开始修笔记本还是挺好的 一般笔记本都很好拆

网友:
很适合新手看的,毕竟拆机对于新手来说是基本工

网友:
写的      很详细                        收藏下

网友:
感谢楼主了,大家多拆机,多发图了,这样给力

网友:
嗯,好的,下次补图。。。。。。。。。。。。。。。。。。。。。

网友:
我都是凭感觉,有些没拆过的机子也照样拆的溜

网友:
特殊的地方要特别引起注意,....或做个记号.就不会错了

网友:
螺丝 用以前的CPU 盒子 装  自带分格 而且两个还可以套起来 螺丝就不会丢了

网友:
的很详细,很不错。的很详细,很不错。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很实用66666666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我不会拆手机笔记本到是可以

网友:
不错......... 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