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1.01

楼主(2017-09-15):
拿来看的北桥背面掉了2个电容,再料板上拆了俩个上去,... 上CPU开机跑码E0E0,上内存跑4040.。刷过BOIS故障不变。 求大神指点! 谢谢!
华硕

网友:
跑码看不懂什么鬼,直接说故障就好了~

网友:
40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跑40不常见的代码

网友:
北桥周边小电感,注意下有无1.1V或1.5V供电,这些电感都是给北桥内部的PLL模块供电用,不正常也会导致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