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集显泛蓝不正常

楼主(2017-09-15):
先看故障图:

屏幕泛蓝,不正常,类似花屏,但除了颜色不对,其他功能都正常。奇怪的问题啊,内屏不正常,外屏居然是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屏问题,换了1个屏还是一样的问题(把原来的屏换到其他机器上是正常的,屏型号是LTN140AT02),接着换了一个新的屏线,但换上去还是同样的故障。然后换了内存,还是一样的故障,又刷了1次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最后换了一个CPU还是一样的故障。现在不知道咋搞了,E49L的板子是HM70芯片组,难道是桥的问题?还是新屏线是翻新的?

网友:
现在正在换19V相连的电容,看帖子有人提到,不过我示波器看很平滑啊。还是不行去换屏供电的电容看看

网友A:
检查下LVDS  对地二极体

网友B:
显示信号过桥     桥几率大

网友:
检查下LVDS  对地二极体  ,一个不正常,不是可以去改吗

网友(点评):
收到,我去测量下,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信号过桥     桥几率大

感觉不到像桥,因为外接的屏正常啊,而且我跑3D也可以跑,也没出问题的。不过还是感谢回复,不到最后不去管桥了

网友:
桥吧        归桥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LVDS  对地二极体

LVDS  对地二极体,感谢回复,第一次听说这个,看来技术落后了啊。我去搜索看看,是不是跟台式机显卡那个3原色对地75欧那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到像桥,因为外接的屏正常啊,而且我跑3D也可以跑,也没出问题的。不过还是感谢回复,不到最后不去 ...

外接和屏不是同一个通道吧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确定是桥的问题,有一个LVDS信号阻值才200多,其他的都600多,而信号那头进了HM70的桥。看来还是桥啊

网友:
换桥之后,麻烦通知下结果。多谢

网友:
插个眼  楼主修好了别忘了回来更新下

网友:
桥换了没有,,估计换桥就ok了。。

网友:
换桥  好了没有                                     啊

网友:
查LVDS数据线对地阻值一般都能快速查到问题

网友:
打阻值呀  CPU到LVDS 的阻值

网友:
显卡,或者桥有问题吧,接口电路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期待结果  楼主不要忘了来更行哦

网友:
缺色 ,查一下屏信号  ,屏线  屏     显卡有问题也会 花瓶

网友:
换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