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HL-5450DN 6灯全亮维修

楼主(2017-09-15):
兄弟HL-5450DN
按照命名规格D应该是双面,N是带网络功能的
厂家给出的数据A4打印38页/每分钟,64M内存,可扩展256M内存
功耗深度休眠约 0.7 W,峰值功率1200W
典型的兄弟造型,方方正正的,据说和联想LJ3700DN同一个机种。对兄弟打印一向映象很好,基本不会出现卡纸现象,鼓粉分离换兼容耗材方便。之前三星、施乐、松下等等逐个阵亡,现在基本激光打印用的兄弟,喷墨打印用的爱普生。

故障1:故障6灯全亮
    二话不说,先上电,一阵轰隆隆,面板上6灯全亮,风扇高速转动
    查维修手册3.1 ERROR INDICATIONS(错误指示)3.3.2   LED display when service call occurs(调用LED服务)要注意的是网上没有提到读取代码的细节,个人整理如下:
1、6个灯亮时代表系统故障,属于硬件故障。
2、 读取代码时同时按[Go]  and  [Cancel]  键
3、需要按两次[Go]  and  [Cancel]  键,读取LED2次显示灯位,确定故障代码7600。
     本机开始6灯全亮,
     按压第一次组合健,结果如下:Error红灯+Toner黄灯亮
     按压第二次组合键,结果如下:Ready绿灯+Error红灯+Drum黄灯+Toner黄灯亮

     翻查维修手册7600代码    描述为:
The center thermistor of the fuser unit detected a temperature rise greater than the specified value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定影中心热敏电阻单元在规定时间内检测到温度上升大于指定值。
测试了2个热敏反应灵敏。问题集中到热敏电阻这里拆机时看到转接小板有热熔胶的痕迹,
当时没注意,现在想来兄弟工厂一定不会用热熔胶固定,那不是SZ小工厂,于是拆掉小板,反转过来
明显有飞线痕迹,5个插脚焊盘都开了,立马逐个飞线。
        维修结论:上家维修时也检查到转接小板焊盘开路,没有全部补焊飞线,一段时间后其他插脚松了,
打印机报6灯亮,7600故障代码,意思热敏电阻开路。

故障二、故障6灯全亮
      话说修好了7600故障,美滋滋装机加电,还是6灯全亮,轻车熟路读取故障代码,这次不一样了
      请输入描述
按压第一次组合健,结果如下:Error红灯+Drum黄灯亮
      按压第二次组合键,结果如下:Ready绿灯+Paper黄灯+Drum黄灯+Toner黄灯亮

翻查维修手册7100代码    描述为:Detected an error in the synchronized signal of the polygon motor for the laser unit.
      检测到激光单元多边形电动机同步信号错误
      又见激光头错误,上次那个三星也是激光头坏,详见偷懒传送门:
      这个简单,不修了,直接某宝上淘一个,换上机器隆隆作响,可爱的Ready绿灯终于出现了。
结论:报代码7100,激光头坏,直接拆机件替换

故障三、打印不清晰
      这个更简单,看粉盒有刮板的地方,没有明显纵向拉丝痕迹,只有鼓芯涂层明显不均匀,淘个国产鼓芯换上,清晰如初。
这个的重点是区分到底是粉盒还是硒鼓的问题,兄弟2者分离的,只要看一下粉盒橡胶辊上墨粉均匀,说明粉盒良好。

故障四  卡纸
   打了一张测试页,第二张就卡纸了,卡纸看什么位置再分析故障,上一张5450的走纸流向图纸盒供纸一直卡纸,手动供纸一切正常。反复清洗用细砂打磨纸盒主搓纸轮、辅助搓纸轮无果,再订2个搓纸轮
主搓纸轮顺利换上,辅助搓纸轮实在拆不下,看维修手册要吧2侧组件拆掉才行,于是果断收手。
      请教各位大侠,那个有换5450辅助搓纸轮的经验,我实在拆不下去了。

网友:
打印机没学过,    不知道有没有教程学下,楼主分享的案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