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001P 3v短路修好触发CPU不工作

楼主(2017-09-15):
如题联想LA-9001P原始问题主板短路  原因3V供电管烧了 现在短路修好主板不亮机 开机电流0.9A左右  站里下了两个BIOS刷了一样  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 直接换了个南桥 现在还是一样的情况  各位大师给个思路

新照不轩 -20

网友:
南桥rtc短路了吗

网友:
看了没有短路是好的  南桥我也换了

网友:
实在不行置换吧。。。。。。。。。。。。。。。。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 在U附近进水迹象,但是没有图纸  没找

网友:
还有短路

网友:
去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有谁知道,好小女孩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网卡烧了个洞,待机3V短路,南桥短路,EC也烧了,这样全部换掉,测量没有短路,上电直接5A,再量3V那里又短路了,没心情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