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58,不充电

楼主(2017-09-15):
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下这个BQ24737的工作条件,机器故障是不充电,不插适配器电源可以正常的放电,但就是不往电池里充电, 现在737的电压如下:20VCC、1ACP、2ACN、脚本都有19.5V的公共点过来的电压,17BTST、16REGN都有6V的电压,6ACDET脚有AD_JK分压后过来的2.5V左右的电压,8SDA、9SCL脚都有3.3V左右的电压,5ACOK#脚没有电压,但是这有一个PR4209的3.3V的上拉电阻,电阻的1脚有3.3V的电压,但电阻的2脚连ACOK#的却没电,然后这个5脚是输出一个AC_IN#信号, 现在18HIDRV上管的G极只是2.8V的电压,所以现在输出的只有2.8V的电压,是不能充电的。找的这份图纸不是完全能对上号的,有点误差,现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Wistron 14216 LA-B843P 无水印rX01 Dell Inspiron

网友A:
芯片换过没有?万一芯片是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换过没有?万一芯片是坏的呢

芯片换过了,是换的新的737芯片。

网友:
论坛里面有吧这个芯片的资料?你搜一下啊

网友:
充不上电还能是什么问题,貌似也就充电电路出故障了吧~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在维修进水的机器还没有修好

网友:
不如先换芯片试试看吧,或许芯片坏掉了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我跟你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18HIDRV上管的G极只是2.8V的电压
这个管子是在哪里?

网友(2019-02-21):
查一下充电接口电压检测脚,8SDA、9SCL线路。

网友:
新款的 不充电很难搞的

网友:
电池信息是不是都能检测到!还有开机会不会电源报错

网友:
DELL机器只有EC检测到适配器类型相符,EC才会通知BQ充电。

网友:
不充电是最头疼的不充电是最头疼的不充电是最头疼的不充电是最头疼的

网友:
18脚连接的自居升压电容,还有上管都换掉,BTST应该是5V,芯片正常工作之后才会发出ACOK#信号上拉AC_IN#。

网友:
换电池了没有,还有就是如果换过电池还是一样建议查一下BST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那个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