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L552JX进水求键盘接口边的高清图

楼主(2017-09-15):
asus GL552JX进水求键盘接口边的高清图,看样子是掉了不少元件

网友A:
两个6脚管子都是防静电保护管,D3107型号是SC70,D3107下面是3个电阻,阻值未知!Q5606型号是SOT-3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6脚管子都是防静电保护管,D3107型号是SC70,D3107下面是3个电阻,阻值未知!Q5606型号是SOT-363

这是大神啊  分析的透彻

网友(点评):
句容版主又开始调皮了,老板,来点烤串,我要跟句容版主一醉方休,不醉不归

网友B:
只有中间的电阻有装。2.2K的。装上就准备收钱咯。

网友:
没修到,没有哦。。。。。。。。。。。。。。。。。。。。。。。。。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但是机器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希望有小伙伴能帮到你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6脚管子都是防静电保护管,D3107型号是SC70,D3107下面是3个电阻,阻值未知!Q5606型号是SOT-363

已经修好,非常感谢。两个6脚的都没放,只补上电阻和断电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中间的电阻有装。2.2K的。装上就准备收钱咯。

是这样的,只补上电阻和断电已经OK了,等住收钱

网友: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