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LQ-CM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9-15):
方正台式RS780LQ-CM,无CPU、北桥、HVTT供电,一直以为是先出北桥和HT供电后再出CPU供电,换了RT8505还是一样没有,北桥供电查了个遍还是不行,没办法后找到一块同型号废板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拆掉北桥供电后CPU供电也出来,才明白AMD板子是先出CPU供电

网友:
AMD的  一直都是内存供电   CPU供电  桥  总线供电 这个顺序的

网友A:
不是应该内存,桥,CPU供电这个顺序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内存,桥,CPU供电这个顺序的么????????????

单桥nv芯片先出桥-cpu-总线的,amd内存-vdda2.5v-cpu-桥-总线

网友:
楼主要学下AMD 上电时序,不然北桥供电没问题反而干北桥那块了。

网友:
最早就是是学习945   NV   AM2 AM3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