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液晶 升压板场管B15N10D的代换

楼主(2017-09-15):
可以用P8008BD代换吗,还的邮件吗,这个P800BD也是升压场管

网友:
15A100V的,查资料参数相近的即可代换。

网友:
要查两个管子的参数来确定   要代换上去的管子的参数  只能比 原来的高  不能低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代换,看一下参数差不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