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内接不显 外接显 不是BIOS 显卡

楼主(2017-09-15):
开机电流0.8多一点  内接没反应 AUX没波 外接VGA显示 然后就是这里 ..

网友:
我出来后一直在修台板,这是屏供电么?我也想修笔记本了

网友A:
这个机器BIOS 坏的比较多  上次在淘宝买的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BIOS 坏的比较多  上次在淘宝买的刷一下就好了

你的机器外接亮不?键盘大小写能切换不

网友:
楼主好厉害,给个签名吧

网友:
只有图片,没有详细的文字,很难成为精华贴的。

网友:
这机子的确BIOS坏的多,你这样改芯片也是很牛了

网友B:
就是屏供电没有呗  这种故障  还是不难修的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大神  更是小意思

网友C:
没有屏供电吧,最后楼主飞线搞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屏供电没有呗  这种故障  还是不难修的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大神  更是小意思

edp接口时序有点不一样  我只是个没有经验的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屏供电吧,最后楼主飞线搞好了!

先有屏 码片供电  然后hpd 接着aux 最后CPU发送数据到屏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是短线吗?还是什么情况啊?能说清楚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下次遇到这款机器可以秒了

网友:
你这个帖子写的太高深了,完全没看懂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懂,  u5芯片是干嘛的也不说一下  图纸也没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p接口时序有点不一样  我只是个没有经验的小菜鸟

LZ 不要过分谦虚哦,太谦虚就是骄傲了

网友:
真实大牛啊,慢慢学习中。。。

网友:
屏幕没有供电是吧

网友:
这个芯片  其实也比较容易出现故障不出3V屏供电的

网友:
屏供电没有引起的故障,对于你来说这种故障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