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开机

楼主(2017-09-15):
台式机,不开机,用万用表测CPU供电12V,电阻为O, 拆下主板,用烧机法,后,一MOS管发热,焊下测量,短路,在旧主板上找个一样的MOS管换上,测CPU各个MOS的电阻,有一个MOS管G极没电阻,其余MOS管G极500欧左右,此MOS管G极来自CPU供电芯片,找了下,正好有一块MSI的B75主板一样的,拆下CPU供电芯片换上,再测量CPU各个MOS管的电阻,电阻值正常了,装好开机,OK

网友:
测MOS管G极没阻值   还好你没上电  不然又烧了

网友:
G级悬空的话,直接就会烧了MOS管的

网友:
这个不错,每次换完芯片都r打下G极阻值。

网友:
开机后还要监测有没有发热的mos管  一般不只是坏个MOS管那么简单

网友:
这种一般换了 检查MOS 的波形正常不正常 还要发热情况如何 太热的话 也很容易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