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华硕X450CC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7-09-15):
型号:华硕 K450V
版号:X450CCREV2.1
故障:待机0.001,不触发

主板正面图
主板反面图

测量各大供电电感阻止无异常,无明显烧毁,等,那就上电,习惯性先测待机3/5V,如图
3V正常
5V不正常,只有2.15V,
故障明确了,那么下一步就好办了,不过之前这款机器修到很多5V不正常都是BIOS---EC中间断线,导致5V不正常,这台故障不知道和以前修的是否一样,一个不小心看到EC旁边有点小腐蚀,如图
有腐蚀那就先处理腐蚀,处理好后5V正常了如图
按开关触发了,电流跳的很正常,接内屏也亮机了,忘记拍亮机图了,抱歉 抱歉 抱歉。

机器修好后习惯去看看修的这是什么电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故障,那就打开点位看看如图
打开点位就发现了,这就是BIOS—EC中间的电阻,和以往修到5V不正常其实是一样的故障,只是之前的是断线,这次是电阻腐蚀,大同小异吧。。。

网友A:
如果拿到板不去测量,用肉眼观察会不会发现这个电阻呢?

网友B:
谁会注意到那么小的一个小电阻啊。。楼主牛逼!!

网友C:
这个故障要成为这个板子 的通病的节奏啊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故障贴,维修真的要细心呀

网友E:
ec 到bios  这件有短线 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脚啊

网友F:
LZ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G:
好666的 经验呀  华硕有时是  先有5V在有3V的   它的5V 要读程序才能出来的吗

网友H:
BIOS居然会导致5V偏低。要是我,就直接去干后级,或者反馈了。楼主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拿到板不去测量,用肉眼观察会不会发现这个电阻呢?

  应该是可以的,当时拿到板子没太注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会注意到那么小的一个小电阻啊。。楼主牛逼!!

  谢谢夸奖,楼主还是个小菜鸟,一起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要成为这个板子 的通病的节奏啊

         的确,之前也修到很多这样子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故障贴,维修真的要细心呀

          是的,维修就是这样不能马虎,眼睛还的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到bios  这件有短线 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脚啊

  刚特地去看了一下,是BIOS一脚到EC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LZ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谢谢啦,我也经常看你的帖子,写的非常好可以学到东西,不瞒你说 我的开头是用的你修的那台X450CC开头得,别介意喔,因为没发过帖子不太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666的 经验呀  华硕有时是  先有5V在有3V的   它的5V 要读程序才能出来的吗

            这款机器是这样子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居然会导致5V偏低。要是我,就直接去干后级,或者反馈了。楼主666666666666

         其它机器可能我也会和你的思路一样,不过这款嘛 之前修多了。。

网友:
看来是这个板子的通病,以后修到这个板子得注意一下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机器看来不好修啊,楼主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
这种细心点还是能秒杀的   不错

网友:
对头  这种学习精神特别好  我喜欢,。。。。。

网友:
   是的,维修就是这样不能马虎,眼睛还的好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眼睛还的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啦,我也经常看你的帖子,写的非常好可以学到东西,不瞒你说 我的开头是用的你修的那台X450C ...

这怎么会介意呢!这个格式又不是我申请专利了我写的都是日常的简单小修,和大神们比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