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893P不过电的维修

楼主(2017-09-15):
刚接到一台Packard Bell PEW91的机器,去掉电池,负载0.044A,检测主干线,发现电压在8.5V,明显是保护电路短路,没有过电,买了图纸点位图,开始检查发现PACIN没有3.3v电压(PR371的1端,请看图1)查看图纸发现PACIN来自PU18A的1端,发现PR297连接VIN,另外一端电压才0.11V明显电压很低,才发现是PR301接地端虚焊导致PR297的2端电压偏低,没有正常3.3v出现,加焊以后,马上恢复3.3v电压,机器恢复正常,充电一切正常.看图2和图3可知道PR297和PR298

网友:
电阻虚焊这种故障  还真是少见   应该不是自然虚焊的吧   估计是人为的

网友:
受教受教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是因为这几个电阻在触摸右键附近容易被腐蚀了,所以才会出现虚焊

网友:
电阻虚焊我修了这个多也是没有见过,这种一般是认为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