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开机风扇不转,只有内存供电通病

楼主(2017-09-15):
首先故障开机CPU风扇不转,测量PCIE的没有3.3V复位电压,
没有CPU供电,查CPU供电芯片25脚有1.12V开启,问题出在供电上查R131一端2.23V一端12.32v,千万别断接啊,换掉电容,短路了就在CPU供电芯片第40脚下边的电容,换了就好了,再次警告不要短接R131!!!!

网友:
这种独石电容坏的挺多,基本是送钱的,坏的原因不详啊。

网友:
r131接的是12v   短接等于自杀

网友A:
短接会电源保护还是电阻烧坏了。楼主肯定短接过的。

网友B:
只主板是不是联想品牌机上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会电源保护还是电阻烧坏了。楼主肯定短接过的。

12V电压高,电流强度大,2R2电阻即可以看作是连接导线,也可以看作是保险电阻。

网友:
短接芯片会烧个洞洞。试过好多咚咚咚了

网友(点评):
很少短接电阻和三极管,担心过流烧坏其他元件,怀疑就换

网友:
短接可能把CPU供电芯片都直接烧了

网友:
短接过的人应该大有人在啊   小白试过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主板是不是联想品牌机上的板子

嗯是的,大哥明见啊[,联想品牌机的,这主板三种问题还有坏BIOS和2.5V的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