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不触发

楼主(2017-09-15):
      修到一台联想S41-70,是不触发,拆机后插拔了下内置电池又能开机了,以为好了,但插适配器电源后出现不能触发的故障,偶尔一两次能触发。单用电池每次都能正常触发。另外把电池拆下,单用适配器电源不能触发,(这种内置的电池是不是一定要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才能开机?)换了适配器也一样,用电池开机再插上适配器充电都正常。这故障太奇葩了,望论坛各位师傅不知道哪方面问题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
偶尔能开机的,刷刷bios 试试,我遇见过不加电,刷bios好了的。

网友:
联想的 超薄本 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查查适配器端隔离信号,和3-5v是否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了,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