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1466(820-00165)大短一波三折

楼主(2017-09-15):
  机子是一个同行拿来的,说不开机让修一下,当时裸板已经都拆出来了,就直接拿表测了下各大电感,发现公共点阻值对地为零,大短了!
  一般大短的机子修好的话其它地方都没啥问题,就先给客户报价(因为是同行且多有合作,所以报的很低很低,结果差点悲剧),客户同意修后就开始上电烧机。
  人老了手比较糙,在板子上摸了几圈都没摸出来哪里烫,没办法只好去洗了个手回来继续,这次终于摸出来哪里烫了,在CPU电感旁边。那一堆电容,摸到的时候已经烧了一阵了,巨烫,手都起泡了,不敢再来一次确定是哪一颗,一怒之下全部干下来,用万用表一个个打,好的上回去,坏的扔掉,再在料板上拆一颗补上。

  大短搞定后再打了一圈主板各大电感阻值,感觉很正常,就接上电源(没接小板排线),板子自动触发,看电流应该已经亮了感觉,喜滋滋地拔掉电源头,把板子装回去,用几颗螺丝固定下,插上电源头,自动触发后进系统。本来以为没问题了,没想到触摸板巨烫,键盘也没法用,麻蛋,触摸板坏了!
  跟客户说了下触摸板坏了,报价同意后网上买了一个,因为客户急到要就发顺丰空运,没想到那几天有台风暴雨,空运了差不多四天才到。换好触摸板准备上电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接上小板排线不触发(这款机子不接电池会自动触发的),而且待机0.043有点偏高,但接上电池后可以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测试了下常用功能,键盘触摸板WIFI蓝牙都没问题,充电也是好的。
  后头开关机试了很多次,只要有电池在都能正常开关机,常用功能也都正常,心头就有点纠结,是就这样交给客户了呢,还是再看看板子到底什么情况呢?纠结了几分钟,还是把板子拆了出来,想看看到底哪里的问题。
  接电池能开机不接不能开机,最先想到的就是桥的BATLOW*信号。
这个信号由EC控制发出,顾名思义就是电池电量低的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为低的话,桥会强制进入S5状态,按开机没反应,也就是不触发。
  打开图纸点位(板子板号是028-00165-A),找到这个信号,如图所示。

经测试,裸板接上电源小板排线的时候,PM_BATLOW_L电压为0,接上电池或者不接小板排线的时候为3.3V,这应该就是接小板排线不触发的原因所在了。
想了下,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多半EC出问题了,要修的话就要干EC,但接上电池能正常开关机,其它功能也都正常,还是算了吧,反正现在是好的,干EC的话有风险,再万一不亮了就麻烦了!
  重新把板子装回去,进系统再把功能测试几遍,没问题,真没问题,打算给同行打电话说机子修好了,万万想不到这念头刚刚蹦出来五秒钟,电脑就突然黑屏了,再看电流表居然只有0.043的电流,麻蛋,掉电关机了,而且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得!
麻溜地把板子拆出来,接上电流表打了下主板上的电,除了公共点和待机3.42外其他都没电,待机3.3V都没得。照着图纸点位查了下待机芯片TPS51980A,发现芯片21脚的开启电压没有。

开启电压S5_PWR_EN来自EC的SMC_PM_G2_EN。

  EC要发出SMC_PM_G2_EN需要自身条件正常,且检测到SMC_BC_ACOK后自动发出。对着图纸点位测了下EC的条件,供电复位都有,晶振测了下一端有一点几电压,另一端没得电压,不晓得正常不就先不管,接着去测SMC_BC_ACOK这个信号。

经测试这个电压有3.3V正常,为什么EC没发出SMC_PM_G2_EN呢?
  第一反应还是EC坏了,因为之前上排线不触发就觉得EC有问题了,但关键是手上没这料板,只有一张3437的板子,EC不通用,只好在网上买了。本来想买料板回来拆的,但是看到有单卖EC的,老板也说里面程序是OK的,比板子便宜很多,一张板子可以抵两颗EC,就买了两颗EC,发的空运。
天气原因这次还是等了两天多,客户催了好几次,只能敷衍过去。等EC到了赶紧换上去,冷却下来立马上电,发现待机电流变小了,原来有0.043,现在换了EC只有0.013的样子,但测了下SMC_PM_G2_EN还是没有,顿时心凉了半截,心想还有一颗,再换一个试试,再不行就退机!
  也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不好,最后一个EC换上去等冷却了一插上电就自动触发了,而且当时是接了小板排线的,看电流感觉应该亮了,把板子装回去接上屏,上电自动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后亮机,终于修好了!

 会员13250202元2022-11-3 17:01
 会员8391252元2022-10-31 17:21
 会员11136632元2022-10-19 13:45

网友A:
你这也太背了吧,000165大短我修到过3台,都是电容短路加保险开路,更换电容均OK,这种2015年左右的机器,我都是报价500(同行客户),不知道价格是高还是低。最近一台这前天刚交给客户的
另外,我觉得如果接上电池正常,如果充放电都OK,真没有必要去换EC。毕竟客户不可能拆了电池使用。万一整出其他妖蛾子来,前功尽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背了吧,000165大短我修到过3台,都是电容短路加保险开路,更换电容均OK,这种2015年左右的机器, ...

本来也打算就这样交给他的,没想到EC出幺蛾子了,不换都不行啊!大短一般没啥其它问题的,这台确实背了点。

网友B:
你这个EC的问题,我修到过4次了,两次是吹动EC就好的。还有一次给同事去修了,还有一次是换的EC.以后可以试下吹动EC。。都是EC条件满足,但是不发出SMC_PM_G2_EN。还有,这个信号是12脚。

网友C:
千辛万苦。总算是修好了。 不过苹果的价格一般还可以。 费点功夫。 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EC的问题,我修到过4次了,两次是吹动EC就好的。还有一次给同事去修了,还有一次是换的EC.以后可以试 ...

EC是BGA的,肯定先是吹了看看咯,没用才换的。SMC_PM_G2_EN这个信号是133,不是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辛万苦。总算是修好了。 不过苹果的价格一般还可以。 费点功夫。 也可以。

因为是合作的同行,价格报的很便宜,最后差点没挣到钱。

网友E:
楼主厉害,要是换我早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要是换我早放弃治疗了。。。。

没办法呀,放弃治疗成本就拿不回来了。

网友F:
这机器不上排线本来就是自动触发的,上了排线的话,要装电池才能触发。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会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不上排线本来就是自动触发的,上了排线的话,要装电池才能触发。

苹果修得少不太清楚,不过换好EC后接上排线,上电自动触发。

网友:
业界良心!!!

网友:
还好没搞亏本,。。。 亏本就没有意思了。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是BGA的,肯定先是吹了看看咯,没用才换的。SMC_PM_G2_EN这个信号是133,不是12。

我一般是测的待机芯片的12脚,没有,再追来源

网友G:
本来感觉是捡钱的 谁知道差点搞出事情    表示还没搞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感觉是捡钱的 谁知道差点搞出事情    表示还没搞过苹果

能接还是要接下来修修,不然一直修不了苹果。

网友:
一个大短的板子被你搞出这么多问题

网友:
楼主分析的深入浅出,思路清晰,小白敬仰学习了

网友H:
点背!这个ec不给力!中途换了个触摸板,楼主应该还有赚头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背!这个ec不给力!中途换了个触摸板,楼主应该还有赚头儿!

嗯,全靠这触摸板了,不然都打算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