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B545风扇狂转亮机10秒掉电修复

楼主(2017-09-15):
同行拿来一台一体机,型号为联想B545,故障现象为开机正常显示,但是风扇声音特别大,右侧风扇有时不转,10-20秒左右电源指示灯熄灭,屏幕上显示10秒倒计时,之后就全关了!再按开关还可以触发,故障还是一样!论坛搜索了一下,大部分都是说开机黑屏10秒倒计时,且外接有显示,而我接手这台是亮机显LOGO到WIN7 滚动条时掉电,论坛上有几条说时电源问题的,地址是联想B545一体机掉电  ,和我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手头事比较多,没有时间多测,给同行报了换电源的价,订货发货!!
      今天电源到了,抽空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的,看来还得自己查!
      先刷BIOS,刷完马上开机,哈哈!不掉了!把风扇装好,再次试机,故障又出现了!!吹一下BIOS就不掉电,冷了就掉,BIOS在桥旁边,加热桥故障还是一样!把主板取下来,看BIOS反面,有2个APL5930同原理的管子发烫厉害!

      就是它,加热它就好了,凉了就又发病了!!查1.8VSP经跳线到1.8VS,1.8VS又经U66转换为+1.8VGS给独显供电!

     在以前经典款送钱B320机器上,APL5930为易损元件,会导致灰屏、显卡驱动装不上等故障!!莫非是它的故障,换了2个APL5912,还是一样故障!
     怎么办?先断开这路1.8VS,看看不给独显供电,会有什么状况!!

断开再试,开机风扇声音明显小很多,两个风扇正常转,屏幕也亮了,可以正常进系统!只有集显了,看来是把独显屏蔽了!

即然断开独显亮了,说明故障可能就在独显部分,因为客户此机主要是小孩学习用,不打游戏,而且催的挺急,就没有再研究,装机交差了

网友A:
以前修到过,一般刷BIOS都能解决问题。楼主这种情况显卡应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到过,一般刷BIOS都能解决问题。楼主这种情况显卡应该挂了

有可能独显有问题,没有时间换显卡了,换显卡成本也太高了1

网友B:
看来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了,一般遇到这种要是客户不打游戏,我都直接断开,省事

网友C:
显卡有问题也会引起掉电,为什么LZ不上BGA加焊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有问题也会引起掉电,为什么LZ不上BGA加焊一下?

像这种现象,大多是显卡挂了,改集显大多数客户会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现象,大多是显卡挂了,改集显大多数客户会接受。

嗯,这个说法我理解,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不做一下BGA就直接改了呢!客户在边上等着拿走机器?

网友E:
这机器遇到的不多,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改集显还是挺省事的,不担心返修。

网友F:
去掉独显机器稳定,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G:
加焊显卡 不可以吗

网友H:
小孩子用  不用独显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了,一般遇到这种要是客户不打游戏,我都直接断开,省事

以前都是断显卡主供电或取显卡,这个取1.8转换电压就屏蔽独显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独显机器稳定,我都是这么干的

同意楼上的,加焊有时会有返修!!1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显卡 不可以吗

加焊可能会有返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说法我理解,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不做一下BGA就直接改了呢!客户在边上等着拿走机器?

楼主说了。客户催的挺急的,还有,我个人认为,如果改集显可以解决的话就不建议做显卡,毕竟是可以亮的机器,万一做BGA不亮了,还不好交差

网友J:
估计显卡短路 导致开机掉电 ,导致APL5930元件发烫

网友K:
直接飞线。 不可以吗?。不要这个alp5930.这个转换。  1.8直接飞过去。 没试试行不行?

网友L:
客户不懂什么双显,能用就行,但是没找到问题不好奇嘛

网友:
机器还没修好客户这样也能接受吖

网友M:
这机子的电源很容易坏,修过很多台客户拿回去一个星期左右电源坏,有点扯不清!

网友N:
有时候成本高了,好多客户都不接受,到头来还白忙活。断开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N:
好多笔记本我都是独立改集成的  ,大部分客户都是接受的,而且还稳定些

网友O:
修过一次是显卡供电这个alp5930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独立显卡坏掉了,小孩不打游戏使用集显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遇到的不多,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改集显还是挺省事的,不担心返修。

断开独显是省事,之前没有注意断开1.8VGS就屏蔽独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孩子用  不用独显也没关系

是的,小学生,还是女孩,所以改集显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了。客户催的挺急的,还有,我个人认为,如果改集显可以解决的话就不建议做显卡,毕竟是可以亮的机 ...

同意楼上的,因为之前判断电源问题,没给客户报风险,所以只能稳妥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估计显卡短路 导致开机掉电 ,导致APL5930元件发烫

加热APL5930就好,换了也不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飞线。 不可以吗?。不要这个alp5930.这个转换。  1.8直接飞过去。 没试试行不行?

这个还没试过,不过判断是独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客户不懂什么双显,能用就行,但是没找到问题不好奇嘛

好奇,非常好奇,但是现在是以搞定收钱为第一目的,还有3台本要修,没有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机子的电源很容易坏,修过很多台客户拿回去一个星期左右电源坏,有点扯不清!

给换了新电源,旧电源留下来试机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时候成本高了,好多客户都不接受,到头来还白忙活。断开也是不错的选择

同意!最怕二次报价,有时略高点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多笔记本我都是独立改集成的  ,大部分客户都是接受的,而且还稳定些

有的不好改,前天就有一台本,断开独显主供电就改了,这个没想到断这个1.8VGS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过一次是显卡供电这个alp5930坏了

换过了,也不行,估计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P:
估计显卡 报废的 多,加焊接 也没什么意义,  搞集显 算卵 ,还要稳定一点

网友Q: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把独显禁用 现在用一体机都是看看电影 一般集显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估计显卡 报废的 多,加焊接 也没什么意义,  搞集显 算卵 ,还要稳定一点

对啊,和我想的一样!!!独显出问题机率高于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把独显禁用 现在用一体机都是看看电影 一般集显就可以的

这台还就是小孩子学习用,用不着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