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40蓝屏,花屏的官方处理办法

楼主(2017-09-15):
X240的机器,静止放置没有任何问题,若单边,尤其是左掌托位置拿起机器时,出现花屏或蓝屏现象。今天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之前听客服中心的人讲到过有官方通报,咨询了一下,官方处理办法如下: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问题,为什么加两个垫垫就好了

网友:
LZ试了真的有用吗?

网友:
加3M脚垫是为了防止短路吗,还是为了防止内存形变?

网友:
为什么我觉得  拆内存   刷干净装回原机就没事呢。。

网友:
这样能彻底解决?

网友:
说白了就是内存问题,有时还不会显示,擦擦内存就好了,已经修过好几台,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问题,为什么加两个垫垫就好了

我认为还是厂家的PCB板做的太薄了,你一动机器主板变形内存松动,严重的CPU还空焊了,加3M的垫子是防止主板变形内存松动,但是CPU那边就不知道能用多久,现在厂家不是做不出好东西,都是金钱的问题啊!

网友:
这图片也太不清楚了呀。有点看不懂。是加点胶带就能搞定的机器?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估计设计问题吧

网友:
估计设计问题吧   是不是外壳太软弱了。。。。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一台,换了一内存,还是会,  一花就死机   但没有试过这种方法

网友:
先谢谢楼主分享,这机子还真没修到过,X230都没修到过,一直都只修到 X201。

网友:
现在的主板做工啊,感觉能省则省了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哦,不用好料的后果吗????????????????????

网友:
遇到一个直接换主板了 动一下就蓝屏 重启或者死机了

网友:
把内存位置   用卡片支起了 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这么奇葩的      估计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