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c主板。12V变14V问题

楼主(2017-09-16):
我这有块华硕a58c主板,amd760k的cpu。。
故障是12v变14v bios里看的 换了300w,400w 500w的电源上去故障依旧。。
主板没有超频功能。。
这种情况继续使用有影响吗,主板还有个2月质保,有必要质保吗,还有这种故障厂家质保吗,主板倒是可以正常用。。
如果用万用表检测电源12V应该怎么打,打什么位置有图让我看一下就好了,本人太小白了,谢谢。。

网友:
io 12V 检测过压保护 找点位 看看12V的电压

网友A:
能用还保修个啥,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还保修个啥,闲的

只有2个月质保了,不修它又怕过保坏

网友:
查io图纸找到 12V 检测脚 过压保护 找点位 看看12V的电压 一般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12V过压了,查下,看哪里漏电或者电阻有没有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