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84-602-a2核心的显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9-16):
显卡上贴的GT630,装驱动后设备管理器里现黄感叹号。

网友:
把散热片拿下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很老的显卡了         8600那个年代的

网友:
8600GT,GPUINFO这个软件可以看显卡真假。

网友:
硬件检测下,可以看到型号

网友:
GPU-Z就可以看出来啊看外观也差不多能看出来真假

网友:
看一下显卡芯片的型号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显卡了

网友:
GPU-Z就可以看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