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42568蓝灯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7-09-16):
一台长虹LED42568的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通电红灯转蓝灯不开机,
板号为715G6172冠捷代工的,打开图纸测板上电压各路电压已出齐全,就差屏电压
开启信号不出来,电视机三板斧修机经也是供电,时钟,复位,事实时钟和复位极少
出问题,直接跳过,找来数据刷之,果然亮机了。

网友A:
长虹是比较多程序问题   创维好多电容鼓包

网友:
不管什么牌子的  程序出问题的都不小。 自要是驱动板。的问题。测一下供电没问题。就直接刷程序了

网友:
谢谢楼主   真需要      先收藏         顶你

网友:
高手啊,资料全技术还牛B     。。。。。

网友:
下午  下载试试 看我的AOC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虹是比较多程序问题   创维好多电容鼓包

同道中人,长虹的数据确实爱出问题,有些机子数据屏参无故出错的也有好多,变成花脸鬼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道中人,长虹的数据确实爱出问题,有些机子数据屏参无故出错的也有好多,变成花脸鬼脸。

逻辑板也爱出问题

网友(2017-11-28):
加快文化前进or看,呵得了围墙空间or恐怕看

网友:
加快科技ok空间哦了快疯掉了我就恶口俄外交

网友:
恶评加热看见我离开了的何炅阿胶浦口空间

网友:
同道中人,长虹的数据确实爱出问题,有些机子数据屏参无故出错的也有好多,变成花脸鬼脸。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过来看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怎奈下载分不够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多回复几遍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还得回复啊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收藏备用,留着备用。收藏备用,留着备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发上来了,挺好的,下次碰到可以下载了

网友:
楼主的工艺很是高超啊 小弟很佩服

网友:
新人多看看,多学习,顶楼主、、、、、

网友:
现在的智能电视软件出问题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

网友:
MCU引起的故障,导致不开机。。。。

网友(2018-02-23):
品牌液晶电视你们都是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胆大心细,记得一定要备吸盘分离屏幕就是了。

网友(2018-04-15):
屏电压开启信号不出来,刷程序就能出来?还以为要查三极管什么的。学习了。。

网友:
好数据希望能用到

网友C(2020-08-18):
刷不上。先把刷好的数据放到2.0板的U盘。然后把U盘插到电视。在插上电视电源。等半天。屏幕也不亮

网友C:
楼主看看。把具体流程分享一下

网友C:
屏电压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开机兰灯。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