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400U不触发

楼主(2017-09-16):
改机待机正常 这个开关面板是在屏轴支柱下压着 每次要拆掉上半部分才能 取下 主板和开关小板 ,,现在的故障是把主板拆下来 放外面点 可以触发 正常亮 。装上去就不触发。很郁闷 而且没图纸。装上去又测不到开关面板上电压  而且EC也在反面装着 没法测 请各位支个招

网友:
装上去不触发有可能是绝缘没做好啊

网友:
开关上面飞开机脚的线出来,不就测试到了开机电压了

网友:
这种很好修,边装边测试,一般都出在开关板上

网友:
开关板飞线出来就可以测量了,或者跑一下电路,开关脚通到主板哪个元件上,不要开关板就可以操作。

网友:
直接飞线出来就可以测试电压了

这个不是什么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