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开机插电池灰屏无图像,不插电池正常使用。

楼主(2017-09-16):
问题如上,装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使用无图像灰屏,单用电池问题一样。单用适配器开机正常使用。不知从何下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电池能充电嘛、华硕有个病跟你这有点像、貌似跟触摸板有关、但你这也没说清楚、型号图片都没有、查下电池充电电路吧